这样的超难度结构,你们做过吗??

楼主(2023-02-03):
一个政府形像工程,太阳能钢结构走廊,大家看看图片,立柱跟那个异形弯头用的是20MM厚钢板制作,采用什么方法可以即省成本又能达到尺寸要求?关键点在于弯头是扭转的?

网友:
这画图的不考虑制作难度

网友A:
做广告牌的  他们不是最擅长这些扭转的东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广告牌的  他们不是最擅长这些扭转的东西嘛

薄板1-3MM厚的扭转不成问题,现在是20MM厚钢板!

网友(点评):
可能吗?图示一下,哪里到哪里有20mm厚?

网友(点评):
装甲车的甲板啊20mm厚。你这个不是型材吗?壁厚?

网友:
形象工程考虑什么成本,预算多报点,桌子上多喝点就行了。

网友(点评):
对呗! 多要来点钱。啥型材弯曲都不是事。看看鸟巢

网友:
引用 楼主:
薄板1-3MM厚的扭转不成问题,现在是20MM厚钢板!

画图的是设计船舶转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薄板1-3MM厚的扭转不成问题,现在是20MM厚钢板!

20mm折弯都难搞  还扭转怎么想的啊

网友:
不是要求铸钢件吗!

网友:
如果外形和尺寸不太严格的话,用人工+设备+胎具,可以做出来。

网友:
全部采用1mm厚不锈钢制作得了。

网友:
画图一秒钟,
干活半月工。

网友B:
有什么难度?消失模铸造就行了.不是人家设计有问题,是你没看图,你查下钢结构节点,找找厂家,比这个复杂多了.

网友(点评):
消失模,真敢说话,知道费用多少

网友(点评):
消失模费用真不高。。。。

网友:
烧红后折弯,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点评):
对呗,2020年了,弯两个弯还有难度。

网友:
反正形象工程不如换薄的?

网友:
能铸造不?折弯感觉不行啊。
还是单板扭转折弯,再拼焊?那累人的。

网友:
鸟巢的钢结构的基本构件就是扭曲的。
并且在工厂分段制作,现场拼装焊接的。

网友(点评):
受其影响

网友:
消失模铸造。

网友:
有扭这个的设备,只是你这个空心的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难度?消失模铸造就行了.不是人家设计有问题,是你没看图,你查下钢结构节点,找找厂家,比这个复杂多了.

我们样品就是用的铸造,做出来效果很不好。达不到尺寸及外观要求!!!

网友(点评):
那是铸造的问题,图纸标明是铸钢件,你就解决铸件的尺寸和外观就得了,改焊接件就能达到尺寸和外观要求了?

网友(点评):
这个弯头尺寸比较大,重量有200kg左右,且空心!铸件尺寸偏差太大,而且铸出来每个零件尺寸偏差都不相同。

网友:
画图的是设计船舶转行的

网友(点评):
真的信了他说的壁厚20mm?

网友C: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30厚的钢板,也是扭曲的,做个工装,加热硬压过去,再锁紧等冷却后松开,后续可能有点回弹,但是形状是出来了。

网友(2023-10-05):
引用 网友C: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30厚的钢板,也是扭曲的,做个工装,加热硬压过去,再锁紧等冷却后松开,后续可能有点回弹 ...

如果第一件了解了回弹量,第二件过弯,是否效果更好?

网友:
20mm,找打铁佬打出来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