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合金铸件缺陷分析

楼主(2023-02-03):
图示铝合金铸件断面有什么缺陷么,与折断有什么关系没

网友:
图片不清晰,没有贝纹,感觉就是铸造缺陷,晶粒粗大,杂质多。

网友:
貌似有热裂,中部偏上还有夹渣或者未熔合,也可能是照片反光不匀,,

网友:
冷却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