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件不伤零件如何取料

楼主(2023-02-03):
产品完全嵌在模具内,开模后产品和模具还有点紧,之前用尖的针去挑产品,有些产品会挑破,还没有没其他可能取出的方式

网友:
硬度多少

网友:
气枪吹出来

网友:
模具工程师:我只负责产品成型,至于太紧怎么弄出来就不管我的事了

网友A:
这模具也不小,要改模加吹气的的话,成本不低

网友:
毛边搞厚一点,整张取出来

网友B:
吸盘应该可以

有压缩空气的话有那种集成的真空发生器,很方便

网友:
热胀冷缩

网友:
趁它不注意 抽出来

网友:
(ง •̀_•́)ง增加单个产品的注胶水口,
让产品连着一整张,这样能方便出模具。。

网友:
这个很好搞啊,你们那里现场没有工艺技术员吗?

网友:
热毛巾敷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盘,,,,,,,,,,,

吸盘,吹气之类的试过没成功,有些还是很紧的,吹气的话效率不怎么行,一个个吹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模具也不小,要改模加吹气的的话,成本不低

主要就是不打算改模,不然直接可以改成顶出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盘应该可以

有压缩空气的话有那种集成的真空发生器,很方便

试过,还是比较紧的,完全拉不出来主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不打算改模,不然直接可以改成顶出式的

气动手指看能不能夹出来

网友:
搞点脱模剂?

楼主:
脱模剂没用,这个之前就一直在搞脱模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还是比较紧的,完全拉不出来主要

那你这个可不是一般的紧啊!下边是festo的吸盘规格,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
带真空发生器的硅胶吸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