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绵吸盘可以弥补高度差多少?

楼主(2023-02-04):
有个产品高度差有10mm,请问可以吸取吗,面倒是光滑的

网友:
吸盘做弹性浮动就好了

网友:
对吖 连接机构做弹性浮动就好了

网友:
你做个弹簧不得了

网友:
光滑表面的话,海绵问题不大。之前有彩钢板抓取应用案例,用的是PIAB Joulin海绵吸具,确认没有问题:

网友:
借个海绵吸盘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海绵最高可以做到25的高度差,还有表面平整就是用连接杆用弹簧伸缩杆。

网友(2023-10-12):
加个弹簧软限位

楼主(2024-07-10):
谢谢各位解答,好久没上来了

楼主:
很久没上来了,谢谢各位解答,10mm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