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这个零件用数控铣床加工上面的以后下面的底盘怎么去掉呀?

楼主(2023-02-04):
请各位大哥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反面再铣一刀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面再铣一刀不就行了

那要是上面那一部分是个球,反面铣时夹具怎么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上面那一部分是个球,反面铣时夹具怎么夹呀?

用石高,有问题可以问我,13066937362,我专业干 这玩意,

网友(点评):
石高是什么?

网友(点评):
很高的石头,实在不清楚,就淘宝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上面那一部分是个球,反面铣时夹具怎么夹呀?

投降吧,这玩意儿需要专业人士,组合夹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上面那一部分是个球,反面铣时夹具怎么夹呀?

抬杠吗?
请个八级钳工,一点一点锉掉不可以吗?反正我们大国,有的是工匠。

网友:
我觉得你排的加工工艺不对,二次加工不好装夹。
我的建议是一次装夹铣平底面,二次装夹加工结构,所有尺寸到数。

网友:
为啥要这么加工,你给他立起来不行吗?

网友:
做两体行不行?底座是螺丝锁上去的,做完上面,底座直接拆下来

网友:
线切割一刀so easy

网友:
磁盘、吸盘、胶都见客户用过。看材质大小选用吃刀量选择工艺直接铣到底留个十条角磨机打一下。细节可以问懂的;NC这块没上手干过

网友:
没有说加工数量的问题,
解决方案多的是。

网友:
图片上的零件,加工后的部分有两个平行面,
普通台钳装夹也没有问题,
要看零件的精度,材料,数量,等,综合评估。

网友:
侧面好像是平行的,可以用虎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