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佬中压电磁阀使用情况

楼主(2023-02-05):
三位五通电磁阀至今只使用过中封跟中泄。看中压的符号,是可以断电之后给AB端供气,之前理解这样是否可以用作中间停止。看了一个演示视频,使用中压的电磁阀,断电后始终保持伸出位置,感觉理解不能。求哪位大佬懂得赐教。这个是抖音上看的视频,最后一分钟演示的中压。
8.71 jpD:/ 复制打开抖音,看看【机械小匠工作室的作品】气动控制元件-电磁阀功能详细演示两位五通三位五通中... https://v.douyin.com/BBpg22j/

网友A:
无杆缸才可以,有杆缸两个腔面积不一样,中压是两个腔通一样压力的气,肯定伸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杆缸才可以,有杆缸两个腔面积不一样,中压是两个腔通一样压力的气,肯定伸出了。

理解了,感谢大佬。那这样实际应用场景很少啊

网友B:
加个诱导止回阀

网友C:
如果不需要稳定的定位 就是简单的停止 中封的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诱导止回阀

试过了,感觉一点效果都没有。只能说有点效果,但是还是很轻松能推得动,感觉不能达到中封的效果。用的1m长滑台气缸。

wrn
想要停得稳定,还是换一个带锁气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需要稳定的定位 就是简单的停止 中封的就行吧

是的,只能如此了。

网友A:
诱导止回阀应该是配合中泄电磁阀,能达到比中封更好的中停效果,因为它是锥阀,比滑阀泄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诱导止回阀应该是配合中泄电磁阀,能达到比中封更好的中停效果,因为它是锥阀,比滑阀泄漏小。

现在试了中泄加的诱导止回阀,不知道是不是气缸太长了,一米多,还是气缸漏气,效果不明显,手都推的动。

网友:
能中停不代表受到外力位置能保持不变。无论中泄加诱导止回阀还是中封,原理上都是把气缸两个腔的气憋在气室中,但气体是有压缩性的,受到外力气室中的压力会改变,达到新的平衡。就像你一个气缸两个气口都堵上,手施加一个力,还是能稍微移动活塞或滑块,释放这个力后应该又能回到原来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试了中泄加的诱导止回阀,不知道是不是气缸太长了,一米多,还是气缸漏气,效果不明显,手都推的动。 ...

肯定能推动啊,不漏气也能推得动,你在压缩空气而已吧,要想稳定的定位得加机械结构吧,你这一米多的气缸也买不到那种抱紧缸,只能加机械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