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缸是否需要加极限感应

楼主(2023-02-05):
请教各位大神,电缸是否和KK模组一样需要增加极限感应或者硬限位

网友A:
电缸用法和气缸很像,只不过多了原点传感器!

网友B:
当然需要,一般加正负极限和原点 三个传感器

网友C:
同样需要的,也可以在程序控制中设置位移点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缸用法和气缸很像,只不过多了原点传感器!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需要的,也可以在程序控制中设置位移点控制

好的,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需要,一般加正负极限和原点 三个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