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选型教学

楼主(2023-02-06):
本人机械设计的新手,想请教各路大神电机选型怎么计算,需要考虑的数据有哪些,如果有具体计算过程就更好啦。万分感谢!!

网友A:
问供应商就好,不行的话去东方马达官网,有选型工具,再行研究的话,找份样本看看,百度看下视频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供应商就好,不行的话去东方马达官网,有选型工具,再行研究的话,找份样本看看,百度看下视频啥的.

好的 感谢

网友:
算力矩   算功率 就好了 ,机械手册有写

网友:
我有传过资料,你找找,然后下载。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是选择辊道电机,已有经验类比,和计算的出入差很多,就很迷惑,按理说一个辊子润滑好的话,人力都可以转动,但是对于一根4吨重的辊子,人要是盘动就很吃力,对应到摩擦系数也没法算做滚动摩擦。正常是算辊子转矩和负载转矩就行,但是对于变频,还要考虑需不需要超频,这样可以减小功率。希望有大神可以帮忙教教我们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