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光轴问题

楼主(2023-02-06):
用软光轴加工键槽不耐用,硬光轴又不好加工,请问各位老师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楼主:
直径40,长度再2米

网友:
我个人认为键槽不耐用一般是间隙问题,改变配合间隙装配难道加大,但肯定耐用

网友A:
40cr或者45钢  加工完  在做热处理

网友:
能不能用免键轴衬呢

网友B:
硬度高的不是先加工在热处理吗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C:
可以用抱紧的方法固定,或者铣扁用螺丝顶紧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抱紧的方法固定,或者铣扁用螺丝顶紧应该也可以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度高的不是先加工在热处理吗

感谢

网友:
这也太细长了吧

网友:
楼主买的现成镀铬光轴来用,大部分人都理解偏了。建议用涨紧套代替键键槽,这样最简单。

网友(点评):
人家做键槽了。。

网友:
没有尺寸公差,形位公差要求,怎么谈工艺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cr或者45钢  加工完  在做热处理

两米热处理有点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40,长度再2米

直径40mm,长2m?

网友:
什么材料的轴,可以做QPQ吗

网友(2023-04-07):
  • 您可以直接购买镀铬棒进行加工。
  • 可以采购材质为SUJ2,表面硬度为HRC58以上或者SUS440C的,表面硬度为HRC56以上(选这个,如果怕加工处生锈)
  • 关于键槽:您说的键槽问题,这种硬度,完全可以加工的,不需要另外购买道具
  • 这种我做过测试,标准加工,没有问题的

网友:
42CrMo的材料会耐用点!!!

网友:
用调质光轴加工,选过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