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精度 新手求教

楼主(2023-02-06):
老哥们,铜板冲压,厚度2.5,要求冲成宽15,长100形状,宽度能做到正负0.02吗?板料厚度公差0.02。

网友A:
应该不行。看一下冲压的原理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看一下冲压的原理你就知道了。

谢谢老哥解答,是冲裁间隙吗?

网友(点评):
一半是剪切,一半是撕裂

网友:
有精度要求的部分流出余量,然后二次加工吧

网友:
冲压0.02的公差,你想上天吗?精冲可以做到,但违背的冲压的原则,冲压是用低成本得到工件,你要达到0.02的精度,不说普通冲压,你让一台20W以内的CNC达到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