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精度表面分析

楼主(2023-02-06):
最近看到一个视频,讲到某零件的表面精度问题。如下图所示,左边的是手工制作,右侧是机械加工。
视频中提到手工加工的零件因为消除了漫反射,表面精度更高。而右侧的零件有光泽,精度没左侧的高。
一般理解,不是表面看起来越有光泽,表面精度越高吗?求大佬解答疑惑

左侧手工,右侧机械加工

左侧手工,右侧机械加工

网友:
粗糙度跟精度不一定成正比吧。

网友A:
左侧的照片不是机加工后,再手工打磨抛光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左侧的图片是因为镜面反射时,视角不在反射光线范围内,所以看上去是暗的。如果在反射角范围内,或者属于漫反射,则能看到明亮的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侧的照片不是机加工后,再手工打磨抛光吗?

是的,最后一步手工抛光精度高于右侧机械抛光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