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链条承载能力图应该怎么看?

楼主(2023-02-07):
如果选择10A的链条,使用是一个变速过程的话,那图的意思是在1-5rpm的时候10A链条没法传递功率吗?或者说不能带负载吗?

网友A:
不是不能传递负载,说明用这种方法选择链条是不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能传递负载,说明用这种方法选择链条是不合适的。

那这起步就得6rpm,启动转矩得更大吧?
或者一个直径50mm得滚筒没有负载,需要从0rpm慢速启动,那都得选到20A?这不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起步就得6rpm,启动转矩得更大吧?
或者一个直径50mm得滚筒没有负载,需要从0rpm慢速启动,那都得选 ...

扭矩可以慢慢增加的,这个曲线图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得到的,不能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矩可以慢慢增加的,这个曲线图只是在特定情况下得到的,不能死板

哦哦哦,那如果是工作状态一直在1rpm可以选择10A吗?还是得参考负载的情况?

网友C:
功率曲线标是个面积图,不是个单点图。我们做链条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曲线标是个面积图,不是个单点图。我们做链条欢迎交流

他这个图纵坐标是功率额,您说的面积这个更迷糊了

重新理解了一下 顶点坐标不是0,那就是说10A的链1rpm时候对应0.1kW?

网友:
这个表有个假定前提是链轮齿数固定了,在10A那条线下面开始的都可以选用10A链条,链条不会被拉断

网友:
链条选型本质上,满足F(链条拉力)≤K (安全系数)*Fb(抗拉强度) 每个链条的抗拉强度在厂家说手册上可以查到
他这个图根据  F=T/r=9550*P/(n*r)  P功率(kw)  n(转速r/min)  T(转矩N.m)  r小齿轮半径(m)  换算来的
r由于不同型号链条有一个最小齿数的型号,他通常取小值。

网友:
当链条速度小于6m/s采用静强度设计,就是楼上所列的公式,当链条速度大于6m/s采用功率曲线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