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轮材料求助

楼主(2023-02-07):
各位大佬!我现在设计的一种滚轮行走时会经过一些金属粉尘(粉尘直径约100微米),有没有一种滚轮材料,可以让滚轮经过金属粉尘时,表面是干净的,没有这些金属粉尘?

网友A:
是否能加个吹气机构或者防尘机构

网友:
加个毛刷

网友B:
经过粉尘区域后增加一段面团的区域,滚轮上的粉尘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粉尘区域后增加一段面团的区域,滚轮上的粉尘就没有了

粉尘区域很长,暂时加不上面团的区域,只能从滚轮材质上考虑了

网友C:
不知道工况如何
1,材料是不是可以选择表面光洁度高 硬度大的呢 比如陶瓷、镀铬钢的
2,滚轮形状上采用接触面积小的结构 比如 凸V或者凹V
3,上部加毛刷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工况如何
1,材料是不是可以选择表面光洁度高 硬度大的呢 比如陶瓷、镀铬钢的
2,滚轮形状上采用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粉尘区域很长,暂时加不上面团的区域,只能从滚轮材质上考虑了

滚轮上增加一个刹车片,刹车片是覆盖一层面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能加个吹气机构或者防尘机构

空间太小加不了啊

网友D:
你可以看看我这款j630HY材料,硬度高 、耐磨 韧性好  抗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看看我这款j630HY材料,硬度高 、耐磨 韧性好  抗锈

好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