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焊接下料时是否要考虑热膨胀,留点余量?

楼主(2023-02-07):
假设用薄板焊一个方形的箱子,如图所示:两块侧板下料时要下多长?b=A-2t?还是b<A-2t?

如果要留有余量的话,一般大概留多少?
是否和板厚也有很大的关系?膨胀量和板厚是否成线性关系?

网友:
与框的大小、承载有关,是角焊还是对焊?如内框尺寸要求精度高的话,不用留余量,或用辅助胎具,以保证内腔尺寸。如内腔尺寸无所谓的话,留不留也无所谓。

网友:
要考虑的,看焊接接头标准,和板厚以及焊接类型有关系

网友(2023-07-05):
优先考虑折弯成型,无法折弯的再焊接,薄板焊接100%变形

网友:
還得頂才能下~~~~~~~~~~~~~~~~~~~~~~~

网友:
一般我们说的薄板是指4mm以下的冷轧板,一般不用考虑留这个间隙,如果是厚板焊接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
有用到不锈钢材料 钢板 钢带 棒材 钢管 型材都可以找我了解一下行情 1377108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