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导轨安装

楼主(2023-02-07):
两根线性导轨安装,基准侧和从动侧怎么规定。
导轨与导轨安装槽的配合公差应该怎么给?
水平平面安装和水平竖直受力

网友:
导轨安装一侧贴着,不挖槽

网友:
一般要求,靠销足矣。。。

网友(2023-03-13):
v17717618917,我给你个力士乐的装配教程

网友A(2024-09-20):
导轨安装还要精度吗  我都是直接方通所打孔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轨安装还要精度吗  我都是直接方通所打孔锁上

这么糙吗,多少刷个面在装吧

网友:
上银选型手册可以参考下,里面介绍的挺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