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产品用什么工艺做成本最低

楼主(2023-02-07):
这个东西就用普通的Q235做就行,精度正负1mm完全没问题,碗口圆平就行了,可以用铸造、模锻、板材压,大大小小有8种规格,一年也就十来吨,请教一下哪种工艺价格最低

网友A:
冲压拉伸最合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压拉伸最合理吧

冲压拉伸碗口需要车一刀,我问过厂家,这个东西做出来21块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压拉伸碗口需要车一刀,我问过厂家,这个东西做出来21块一个

你看看人家这卖多少钱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93511357330.html?spm=a262i4.9164788.zhaohuo-list-offerlist.81.209b70b33wILs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