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传感器数量,怎么选多芯线的芯数?

楼主(2023-02-07):
根据传感器数量(磁开,槽型光电等),怎么选多芯线的芯数?两线和三线的传感器是否有区别?

网友:
芯数的话数IO啊    IO应该会数吧   不会也不是一两句话说的清楚的  建议你补习下  两根线和三根线的区别是单端输出和差分输出,通俗的说  两根线输出  两根线中一根是地线,另外一根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压就是信号;三根线的话,一根地线,另外两根线之间的电压差代表信号,众所周知,地线电压为0,所以单端输出更容易受干扰,因为只有两根线,而电压是会波动的,差分输出是两根信号线之间的压差,即使电压波动,也是同时增大或减小,基本不受电压波动的影响,所以抗干扰能力强,不过一般的非标设备,没有特殊要求,两根线三根线随便啦,看公司习惯

网友A:
一般光电 接近都是三线,棕黑兰   一般磁开选2线。
三线的呢,一般正负可以共用的,比如两个光电位置比较近,一个四芯线过去就可以了,一正一负,两根信号。接线的时候呢,两个光电的棕色接四芯的正,两个光电的兰色接四芯的负,另外两根分别接两个光电的黑色……
综上,三芯光电所用的多芯线的芯数,就是光电数量加2.。。  如果光电离的太远了不行。
或者用中继盒。  但是中继接线盒内的正负极的端子,要多布一点。

楼主:
|K12发表于 02-07 16:06芯数的话数IO啊    IO应该会数吧   不会也不是一两句话说的清楚的  建议你补习下  两根线和三根线的区别是单端输出和差分输出,通俗的说  两根线输出  两根线中一根是地线,另外一根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压就是信号;三根线的话,一根地线,另外两根线之间的电压差代表信号,众所周知,地线电压为0,所以单端输出更容易受干扰,因为只有两根线,而电压是会波动的,差分输出是两根信号线之间的压差,即使电压波动,也是同时增大或减小,基本不受电压波动的影响,所以抗干扰能力强,不过一般的非标设备,没有特殊要求,两根线三根线随便啦,看公司习惯
感谢您的耐心解答,码字不易。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02-07 17:14一般光电 接近都是三线,棕黑兰   一般磁开选2线。

三线的呢,一般正负可以共用的,比如两个光电位置比较近,一个四芯线过去就可以了,一正一负,两根信号。接线的时候呢,两个光电的棕色接四芯的正,两个光电的兰色接四芯的负,另外两根分别接两个光电的黑色……

综上,三芯光电所用的多芯线的芯数,就是光电数量加2.。。  如果光电离的太远了不行。

或者用中继盒。  但是中继接线盒内的正负极的端子,要多布一点。
感谢您的热情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光电 接近都是三线,棕黑兰   一般磁开选2线。
三线的呢,一般正负可以共用的,比如两个光电位置比较 ...

专业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