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列角接触轴承座

楼主(2023-02-07):
这种双列角接触轴承座,我是不是直接按图2 一根轴传过去 锁个螺母就行了?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可以,人家已经配对好了,预紧力不用调节了

网友:
这是哪家的轴承?居然不教你如何使用?

网友B:
手头上有款产品也用到角接触轴承,第一次设计使用,想使用串联配对的,安装方式还在查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上有款产品也用到角接触轴承,第一次设计使用,想使用串联配对的,安装方式还在查资料

角接触轴承 一般成对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人家已经配对好了,预紧力不用调节了

预紧是要靠锁紧丝杠螺母来实现的,座只是将轴承固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