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建模

楼主(2023-02-07):
SW钣金模块建模

用展开图建模,然后用什么功能实现弯折~

网友A:
折弯线,折弯

网友B:
第一张图不是SW严格意义上的钣金了,需要用特征里的弯曲

网友C:
展开图还麻烦,看工程图从头建模,在展开对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展开图还麻烦,看工程图从头建模,在展开对照。

师傅,可以帮忙指导一下么~ 我做了没做出来 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线,折弯

可以帮个忙 做一下不  我做了没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不是SW严格意义上的钣金了,需要用特征里的弯曲

我找一下  钣金模块我看了好像没有这个功能能实现的   我找找弯曲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一下  钣金模块我看了好像没有这个功能能实现的   我找找弯曲这个功能

插入-特征-弯曲,进入后有个扭曲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入-特征-弯曲,进入后有个扭曲选项

好滴 谢谢了 可以实现

网友:
你这是反向设计吧 先画钣 再折弯
一般不是先建模折弯再展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