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的显示旋转菜单关联工具栏勾选之后也没有了

楼主(2023-02-08):
求助,sw的显示旋转菜单关联工具栏勾选之后也没有了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啥版本?是不是SP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啥版本?是不是SP0?

2022,sp5,就是插入零件的时候之前有个小框,可以XYZ轴旋转,现在突然没有了

网友(2023-04-12):
你好,“显示旋转菜单关联工具栏”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我的也出现了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