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2018系列化零部件出工程图问题

楼主(2023-02-08):
先说一下问题,系列化零件的工程图图形和尺寸不能跟随模型的配置切换更新。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是刚开始研究想使用系列化零件功能把公司产品出一些表格驱动的系列化零件,想节省一部分设计同类型产品的时间。

可是尝试过系列化零件功能之后,发现使用它来生成多配置的零件和装配体确实挺方便,但是工程图中的图形和尺寸并不能随着模型配置的切换及时更新过来,即使我使用Ctrl+B、Ctrl+Q重建也不行。

视图属性这里我尝试过多次去选择,选“使用命名的配置链接到父系”,或者使用模型“使用中”或上次保存的配置,这两个选项没有区别,在我点击确定后本次视图会刷新到正确的图形,可是我再次切换配置后,这个视图仍然不能更新,只有主视图是可以更新的。

请问一下,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是我的设计有问题还是2018这个版本只能这样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明明是使用系列化零件功能,用表格生成的1、2、3配置
可是在工程图中我想插入系列化零件表,在表格中却没有这个选项。

楼主:
我在网上查到正常是可以直接插入这个表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里没有。

网友:
刚刚按照你的这种情况试了一下,并没有问题,2021版。
你这种系列类的零件,我的建议是在工程图中也体现系列的性质,比如用表把几个区分类别的尺寸表示出来,就像各种选型手册上的一样。

网友(点评):
谢谢,我也考虑视图如果不能自动更新的话就做成系列零件表,可是这个表我这里也插入不了,如果你那里可以使用的话,有可能是我的版本还是不够最新吧。

网友:
选中零件在点击表格才有,同样的问题,零件里面的配置变了,工程图里的主视图配置能跟着变,但要设置一下,但从视图的配置没有跟着零件里的配置一起变,需要手动选择配置。求指导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工程图中能够把系列化零件表插入进来,那么我也就可以不用一个一个零件出图了,图形不变也可以了。

网友:
剖视图里的尺寸也不会随着零件的配置而改变,但把工程图关掉重新打开,剖视图尺寸会变。

网友A:
你得点击刷新按钮,或者不以轻化方式打开工程图。

网友:
更改配置后,保存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点击刷新按钮,或者不以轻化方式打开工程图。

刷新了也没用,只能保存后重新打开才可以更新。

网友B:
你的工程图和零件文件发过来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工程图和零件文件发过来我看看

打了个压缩包,请查收

网友(点评):
有没有下载文件不用消耗积分的办法?

网友(2023-03-17):
你可以把属性做到配置特定试试

网友:
|renpp0167发表于 02-08 09:34还有一个问题,我明明是使用系列化零件功能,用表格生成的1、2、3配置

可是在工程图中我想插入系列化零件表,在表格中却没有这个选项。
反了,先做表格,表格里做出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