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原理图

楼主(2023-02-08):
各位大佬能讲解下第一张原理图画圈的部分为什么要用两个电磁球阀串联起来啊?第二张图画圈原理各位大佬能讲解下吗?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
注塑机的液压原理图。但我也看不明白。

网友:
静待大佬解答

网友:
原理图上会标明用的什么型号的原件的,这个图看不清,好像两个阀是不一样的

网友:
1.电磁球阀一般是用在无泄漏的场合,用两个就是多杜绝泄漏吧;油缸建立高压,锁紧模具;目的是抵抗注塑成型的模腔压力
2.S471是比例背压阀,溶胶的时候,调节注射油缸射胶腔回油阻力用的,故能形成背压;450那个阀是射胶(电磁头左边得电),抽胶(电磁头右边得电)的;460是控制溶胶阀打开的(电磁铁得电二通插装阀打开)但好像得电打不开,二通插装阀控制口油没法流到油箱去,原理图好像有问题
好多年没干注塑机了,请楼下点评

网友:
没干过注塑机,继续有请楼下点评

网友:
第一个串联,我理解是一个保压,一个控制速度。第二个等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