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整机还是做整线呢

楼主(2023-02-09):
是这样子,最近想跳槽,有两家锂电公司,一家做设备,一家做整线。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两个各自有什么利弊吗,还是说都差不多。

网友A:
对你来说并没啥卵用,哪家给的多去哪家...

网友B:
锂电的前段还是后段呢。

网友(点评):
少了个中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的前段还是后段呢。

都是后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你来说并没啥卵用,哪家给的多去哪家...

话是这么说,但是也得为以后的方向考虑考虑呢

网友(点评):
方形锂电能从头到尾做下来的也就先导...

网友(点评):
看自己考虑吧,就是去了做整线的那家你也只能做一种机型,其他的最多也就了解下...

网友C:
肯定做整线好一些,做整机最终也是为了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做整线好一些,做整机最终也是为了整线

好的,感谢建议

网友D:
整线讲究的是集成 都是拼装体 相对有宽度,技术深度不太够

整机的话 讲究深耕下去 细节关键 比较耗时 更讲究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线讲究的是集成 都是拼装体 相对有宽度,技术深度不太够

整机的话 讲究深耕下去 细节关键 比较耗时 更 ...

很关键的点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