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和仿真是不能分开的吗?

楼主(2023-02-09):
现在做设计都要配合仿真分析一起吗?
我们是不是也要掌握分析的软件

网友A:
其实设计感觉是和计算分不开。。仿真分析就是一种计算   你要能算明白还不嫌费事的不用仿真。。。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网友:
一些分析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B:
确实需要,除非经验很丰富,

网友:
很多时候是你心里有个预期结果,仿真只是验证你的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
用sw的大概分析一下就得了,我感觉没必要去搞个ansys的,当然学会了也是优势。把SW玩明白就好了,没事做做动画玩玩。

楼主(2024-01-22):
引用 网友A:
其实设计感觉是和计算分不开。。仿真分析就是一种计算   你要能算明白还不嫌费事的不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需要,除非经验很丰富,

深有体会

网友C:
很多会设计的人不会仿真,但是不影响设计很复杂的设备。
因为经验和习惯,就能知道12mm厚的铝板能不能扛得住。30mm的铁板能不能不变形。200W的电机能拉动20m长的输送带。
这些都没有经过有限元分析,设置没有算过电机的运行负载。
在很多小企业里面,用不上太高端的计算,用了也是工程师自己玩一下。不会用来指导实际的生产。
但不是说有限元分析,运动仿真,干涉检查,震动分析,热传导,模流分析等等不重要。
只是很多中小企业就不配用着这么牛逼的大神。
工程师学会了屠龙刀法,拿到了屠龙刀倚天剑。这个小公司能遇到的也就一两个项目开得起这样的价钱,需要看这样的报告。以后再也没有了。屠龙刀也只能用来削土豆皮,还不好用。

网友:
简单的不能分,自己设计的自己最好仿真计算一下,  非常专业的或者比较复杂的就要分开,专业人干专业事

网友:
有些设计中学的物理都不及格

网友:
月底厂里组织培训一天学习ANSYS软件应用,不知道能不能学到点啥,

网友:
学一下有限元仿真有时候还是能派上用场的,有时候因为各种条件的局限,导致你要用比较薄的板,或者伸出一个比较长的悬臂,这时候你心里没谱,不知道会变形多少,总是感觉不够强壮,有限元分析一下,就能让你知道哪里的应力最集中,有没有突破材料的屈服应力,变形量是多少等等,计算结果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大致趋近实际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会设计的人不会仿真,但是不影响设计很复杂的设备。
因为经验和习惯,就能知道12mm厚的铝板能不能扛得 ...

说的在理

网友(2024-07-12):
引用 网友C:
很多会设计的人不会仿真,但是不影响设计很复杂的设备。
因为经验和习惯,就能知道12mm厚的铝板能不能扛得 ...

一般设计非标的不怎么高精度的设备确实不怎么需要仿真,但是有一定要求标准的产品或者行业,那就必然要仿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会设计的人不会仿真,但是不影响设计很复杂的设备。
因为经验和习惯,就能知道12mm厚的铝板能不能扛得 ...

形象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