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为什么马达壳不同位置噪音不同。

楼主(2023-02-09):
不是马达专业,只是产品目前在用一款500的马达,发现马达壳一周不同部位接触桌面发出的噪音不一样,有的会有周期杂音,有的又很安静,这是不能马达避免的问题吗?或是可以避免,如果可以避免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这是不能马达避免的问题吗?
以我中文6级的水平,确实猜不透楼主想表达什么,论提问的规范性!

网友:
马达内电磁线圈不是均匀分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能马达避免的问题吗?
以我中文6级的水平,确实猜不透楼主想表达什么,论提问的规范性!

你中文理解能力堪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中文理解能力堪忧。

解释一下啥意思即可。
为毛我自定义中文等级为6,因为我英文等级为6

网友:
我觉得马达的外壳形状 厚度 受力方向不同 导致各部分声音不同。非专业人士 个人主观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释一下啥意思即可。
为毛我自定义中文等级为6,因为我英文等级为6

翻译下不是马达专业,只是产品目前在用一款500的马达,发现马达壳一周不同部位接触桌面发出的噪音不一样,有的部位接触桌面时马达壳有周期杂音,有的部位接触桌面时马达壳又很安静,这是不是能马达避免的问题吗(马达能避免产生这问题吗)?或是可以避免,如果可以避免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翻译下不是马达专业,只是产品目前在用一款500的马达,发现马达壳一周不同部位接触桌面发出的噪音不一样 ...

这是不是能马达避免的问题吗
语文老师会这样说:这是不是马达可以避免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