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孔加工工艺

楼主(2023-02-10):
两个零件销孔定位(直径12),靠配打孔实现销孔位置度。两个零件图的销孔应该怎么表达?一个零件销孔精加工到位,另一个零件留几丝余量再绞孔。工艺是否准确呢?

网友A:
图纸标注销控配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标注销控配打

如果一个零件销孔直径12加工H7.另一个11.5,最后再绞孔,是否可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一个零件销孔直径12加工H7.另一个11.5,最后再绞孔,是否可以呢?

你不是配打吗,标注一样就好了,过盈敲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一个零件销孔直径12加工H7.另一个11.5,最后再绞孔,是否可以呢?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底下的打好,上面的开个底孔装配调试OK后再扩一下上面的孔打销

网友:
上面配下面,写上配打销孔,工人就知道怎么干,一般都粗钻孔后,用铰刀同时铰上下孔

网友:
看下气缸销孔咋设计的

网友:
没干过,一般另外一个是浮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一个零件销孔直径12加工H7.另一个11.5,最后再绞孔,是否可以呢?

最好2个零件同时扩孔后铰孔,直接铰孔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