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臂设计求助

楼主(2023-02-10):
用机械手臂代替人力支撑。钢板下来后,没有人工辅助,容易划伤,有没有办法实现自动化,代替人工?有没有好办法,帮忙想想呗

楼主:
第一次发帖子,怎么能让大家看到呢

楼主:
怎能让帖子靠前

网友(点评):
(ง •̀_•́)ง(ง ˙o˙)ว帮你往上顶顶 ~~~~~~···.

网友:
气缸带个软的支撑

网友:
这种可以找机械设计工作室做设计 调试

网友:
我微信15684170153

网友:
最好发视频,方便大家看明白。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中间加层非金属板

网友:
做个感应器 气缸带动缓冲胶垫  钢板触碰到感应位点时气缸顶出

楼主:
怎么发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中间加层非金属板

加可以,但是怎么让它到了位置后,自动卸下来?

网友:
说白了你是怕上面这层板出来的时候,切口位置和下层板摩擦造成下层板表面划伤等问题。你可以这样,下方做落料,每次切完板后,两边支持退出,切下来这个板掉下去。然后两边支撑复位,等下块料出来没切断之前拖着。

网友:
机器人你用不起,加个输送滚筒就好了嘛
划伤?带手套嘛  不行带防割手套,钢丝的。

网友:
改下面托钢板的托架,
用油缸或气缸做一个升降托架,
刚开始把托架升到高位,
随着钢板下落,托架一点点儿下降。

托架还可以做成平板车的形式,
钢板堆积一定厚度后可以拉出来,打包。

由于落下时距离短,划伤的几率会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