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压力变化很怪异,求大佬帮分析原因

楼主(2023-02-10):
%5Burl=https://imgse.com/i/pSfYr4g%5D
各位大佬,目前做了一台设备,产品是个封闭容器,做真空耐久测试,先用真空泵将产品内部抽到-95kpa,然后阀切换管路将产品与大气连接,产品恢复到常压,以此循环,用的是美国STS的压力传感器监测压力,现在就是阀切换的瞬间,监测的压力曲线会瞬间近乎直线的降到-30kpa,然后又从-70kpa左右线性下降,现在排除了是信号干扰的问题,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目前猜测是不是阀切换瞬间,大气进入,此时压力差最大,空气流速最快,空气对压力传感器冲击过大,导致传感器膜片变形过度,求大佬帮分析原因

网友:
那你加个缓冲的试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这个切换瞬间有气进入 建议 切断前路加个 单向阀控制

网友A:
阀是瞬间全开的还是球阀缓慢开的?

网友:
需要 真空发生器 和 压力表头么 ?

网友B:
如何”排除了是信号干扰的问题“”?询问过厂家吗?

网友:
阀切换时,把与大气连通的管路封闭,切换过去后再连通大气,看看-----这样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是瞬间全开的还是球阀缓慢开的?

瞬间全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排除了是信号干扰的问题“”?询问过厂家吗?

和电气做了些实验,不通气或者压力保持平衡情况下开关阀,压力曲线没有这个波动

网友:
瞬间全开不行的,变形金属瞬间回位,要么用球阀试试缓开,要么用正儿八经的真空传感器吧,英福康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电气做了些实验,不通气或者压力保持平衡情况下开关阀,压力曲线没有这个波动

最好问问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