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方案,哪个成本高一点呢?请教一下!

楼主(2023-02-10):
一种是铁丝焊接的,另一种是洞洞铁板折弯的,还没找到合适的加工厂,先评估一下哪个方案便宜一点.

铁丝直径4mm和2.5mm,洞洞板厚度0.8~1.0mm

补充内容 (2023-2-10 15:06):
第一批量可能500到1000个,先看看市场反应

网友:
哪个省人工哪个便宜呗,材料不值钱。

网友(点评):
对 就是省人工 就像加工一块板 用摇臂铣床可以满足 现在人家直接CNC了

网友A:
跟产量有关,冲孔的要不要开模
你要做三两个,那用铁丝焊下就行了
你要做一万个,那就用冲孔的

网友B:
材料成本差不多。主要考虑焊接成本

网友:
折弯要是有原材料,感觉第一个便宜。你直接询两个价比一比,最直接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还有个第三方案

网友C:
无论是一个,还是大批量的,当然是洞洞板做的方便,因为你用铁丝编织、焊接既要花时间,又要人工,这不是成本吗?而用现成的洞洞板,只要用剪刀裁剪一下,手工折弯后咬边就可以了.

网友D:
看你的量,还有目前的设备,正常批量的话第一张,不过长做的那种一般是第二种。弯管后点焊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产量有关,冲孔的要不要开模
你要做三两个,那用铁丝焊下就行了
你要做一万个,那就用冲孔的

不是有现成的洞洞板可以买回来直接折弯就好了吗?冲孔感觉不划算吧?第一批量可能500到100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成本差不多。主要考虑焊接成本

那应该是铁线的焊接点多一点吧?而且还要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量,还有目前的设备,正常批量的话第一张,不过长做的那种一般是第二种。弯管后点焊一下就好了。

第一批500到1000个,先看市场反应。那我就按第一种吧,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论是一个,还是大批量的,当然是洞洞板做的方便,因为你用铁丝编织、焊接既要花时间,又要人工,这不是成 ...

很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