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上面打孔比在钢件或铝件打孔要贵很多吗?

楼主(2023-02-10):
大理石上面打孔比在钢件或铝件打孔要贵很多吗?我们设计的都是先垫一块铝合金板转接,然后在铝板再做孔。铝板和大理石只打几个固定孔,其它孔都转在铝板。这样是很省钱吗?

网友:
用铝板转接的话,你用大理石的意义何在?

网友(点评):
钱多烧的...

网友:
我的理解,大理石打孔效率低,易损坏。损坏后果严重。

网友:
采用预埋方式。

网友:
不省钱吧

网友:
大理石打孔,一般的小孔20块钱一个,这个是维修的价格,如果是工厂做整件的话,也就10块钱一个,你那样做完全没必要

网友:
大理石易损坏吧,孔多的话裂的可能性就打

网友:
加过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