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3-02-10):
那位大神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照成的,有强迫症,难受。

网友A:
展开啊,不展开怎么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开啊,不展开怎么知道/

装配体正常,配合正常。独立打开装配体不标黄。拉进来还没配合就立马黄了。

网友:
文件读取有问题吧,文件不是SW格式的吧,应该是哪里调的标准件

网友:
点到那个零件 右键找到修复还是诊断什么指令来着,试一下

网友:
柔性配合导致的。SW的柔性配合并不好用,经常出问题。跨文件引用也不好用,都是容易出问题的点。很多新人就喜欢弄这些东西,看见就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