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尺寸标注线是灰色

楼主(2023-02-10):
SW工程图尺寸标注线和草图画出来是灰色,求助怎么调回默认黑色

网友A:
设置图层颜色

网友:
如果模型改变了找不到以前标注的基准以前标注的尺寸会变成这样,删除重新标注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抱歉,你说的完全不对,你说的那叫悬空尺寸,然而系统默认的是黄色而非灰色

网友:
恢复默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图层颜色

谢谢大佬回复,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图层

是的,谢谢大佬回复,已解决

网友(2023-05-13):
改图层吧,或者你是驱动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