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料这个气缸怎么控制多段行程

楼主(2023-02-11):
靠什么控制,气缸磁性开关吗

网友:
电推缸,伺服控制
多位置气缸也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毕竟气缸会有冲击,对纸卷有影响。而且气缸行程不可调,影响设备的兼容性

网友:
想不到,等各位大佬

网友:
未必是气缸啊

网友:
多加传感器而已,,,,

网友:
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多个传感器,也可以加上带先导阀,可以实现气缸多位置短时停留,但是定位精度不高,要求精度建议使用电缸

网友:
要是我就一个电动推杆,不管是从设计还是控制还是后期调试都比较方便

网友:
成本比较低的气缸多级推动除非是串联气缸。。。要不然还是用电缸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