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涨紧调整量中,你们腰型孔长度一般会设计多少呢

楼主(2023-02-11):
同步带轮,皮带轮,还有链轮

网友:
调节范围在设计手册上有,现在设计的时候一般不看了,只要在最小位置能把带取出来就行了,张紧大点没关系。

网友:
留长不留短,我从来不设计的那么死,多留点余量没什么坏处。

网友:
可以留的多点,如果是批量的标准机可以看经验预留

网友:
方便拆皮带
方便拿皮带轮
方便去掉两节
方便买加长的螺丝
找找有没有标准件

网友(点评):
方便去掉两节,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