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预知问题的能力?

楼主(2023-02-12):
如图是台小型压机的几个零件,在动态调试时出来了干涉的情况。

正常情况,零件A压零件B,零件A的面D与零件C是不会干涉的,安全距离留了15mm。

    这些零件都是供应商加工的,但供应商在做零件A时这个110mm的尺寸给做大了,做成120mm,做大的面刚好是这个D。当时发现这个问题时整个压机还没有组装完成,只装了零件A,但因为零件A太重,有几百公斤,而且A的底板是装在线性滑轨和滚珠丝杆的联件块上,再拆掉也比较麻烦,于是也就没让供应商整改,结果现在电气在调程序了,机器动态调试时发现干涉问题。

零件B与零件C的右侧边有25mm的距离,只有消除这个25mm,把零件B和C的右侧给贴齐,才能消除这个干涉的情况。

   现在拆零件A和C都不现实了,只有移零件B的位置,位置移好后,在零件C上面重新配作孔固定零件B ,这些零件供应商交货好久了,让他们来公司改也不认,只有刷脸让现场师傅改一下了!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时看到现场的问题点,总感觉哪里不太对,但又说不出来,结果一到设备动态就暴露出问题点;

如何提高预知问题的能力呢?

网友:
“这些零件都是供应商加工的,但供应商在做零件D时这个110mm的尺寸给做大了,做成120mm”这个还是机械零件吗?错到这种情况?

图纸对吗?  图纸咋标的尺寸?

网友:
你说这种情况,预先计算尺寸链,各种情况都考虑。修配阀,调整法,互换法。装配尺寸链了解一下。

网友:
开始为什么要接收不合格?接收不合格有没有做确认?变更之后,一定要谨慎评估,尤其是高相关性

网友:
质检在干嘛

网友:
(ง •̀_•́)ง
学会应用FMEA

网友:
你这还真不好预知。感觉够乱的。首先留有15mm安全距离。110变为120,就算单边,应该还有5mm的距离。B与C右测贴齐,借了25mm(是这样理解么),才刚好不干涉。也就是说你的安全距离应该是5+25=30mm(你现有的生产能力),那么,你15mm的安全距离也满足不了你的加工和装配能力哈。

网友:
零件加工错误,进行评估是否能使用时;还是这么大的零件,应该是你不慎重,有修改3D图纸吗再在设备里面模拟吗?

这个不是预知的问题,是太随意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猜设计图纸有些问题。如果图纸没问题,设计师还软塌塌的,这机械设计师在你们那个”小“厂里是最底层了

网友:
不是图纸问题,随便背锅的设计师,不是好设计师。
容易将机械设计师身份价值搞得一地鸡毛!!!!!

网友:
要想工作顺,入库把好关。

楼主:
|马少良发表于 02-12 19:04 本帖最后由 马少良 于 2023-2-12 19:06 编辑

“这些零件都是供应商加工的,但供应商在做零件D时这个110mm的尺寸给做大了,做成120mm”这个还是机械零件吗?错到这种情况?

图纸对吗?  图纸咋标的尺寸?

图纸尺寸是对的,供应商估计是料下大了,又没有铣一刀

网友(点评):
如果你设计过程有一个尺寸链计算过程。它可以用一个图表达整个设备的关键尺寸关系。在这个图上,你当前这个尺寸的局部错误产生的后果一目了然。————这可能就是你想要的预判能力

楼主:
|马少良发表于 02-12 19:14

你说这种情况,预先计算尺寸链,各种情况都考虑。修配阀,调整法,互换法。装配尺寸链了解一下。

层主说的有道理,但你这种使用要控制在毫米以内,几十丝的精度了吧

网友:
为什么要刷脸,供应商零件做错了,关设计什么事,你不强硬点,以后啥都能赖你了

网友:
供应商加工错误,你怎么预知啊?受入检查就是干这个用的,如果受入检查发现了这个问题,那就不会出现后期装好调试才发现,你这受入检查跟我们一样,形同虚设啊。
任何一家管理良性的公司,一定是各司其职的,大家都做好分内的工作就可以保证基本上不出问题

楼主:
|注册机008发表于 02-12 19:50开始为什么要接收不合格?接收不合格有没有做确认?变更之后,一定要谨慎评估,尤其是高相关性
还是嫌麻烦,钳工老赵装的,他不想拆,但是调试阶段又是老李,老赵可不管老李的事儿!

楼主:
最近零件太多了,质检员也是部分抽检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02-12 21:43

(? ??_??)?

学会应用FMEA

层主可以啊,能说出质量管理工具的人,多半是在汽配厂干过的

网友:
110做成120!这么大的问题不当回事儿,出问题也不奇怪

网友:
差的有点多就很难预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嫌麻烦,钳工老赵装的,他不想拆,但是调试阶段又是老李,老赵可不管老李的事儿!

很明显,QC和老赵有问题,他们俩应该背锅。

网友:
只是大了10mm,却要削掉25mm,估计就算尺寸对的也会有干涉吧。

网友:
我感觉这个还是设计师的问题,当发现加工件错误的时间,首先你要考虑的是那种更改方法最合适(方便快捷省成本),在确认保留错误工件时,设计应该在3D软件上模拟错误的工件对整体设备的影响,这其中应该就包含设备动态的各个动作是否干涉。当设计是不确定是否对整体设备有影响时,应该坚持让加工商修改工件。纯属个人建议。

网友:
这种情况怎么可能预知喽

网友:
找零件A供应商修改零件B或者让他们把零件A拉回去修改,那零件A供应商还不屁颠屁颠的帮你修改零件B啊。

网友:
110做成120,这图纸是师傅手写的吗?

网友:
这难度在哪?

网友(2023-07-25):
有点东西

网友:
多碰问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