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关于氩弧焊点焊

楼主(2023-02-13):
      各位论坛的的大神们。现在有一个关于氩弧焊点焊的问题请教。

       1.我们用氩弧焊焊接的是铜,一共焊接2个点。刚刚开始焊接的时候很好过一会就会出现防烟问题。

       2.氩气我们已经换过好几家了没有改善。

       以上谢谢

网友:
防烟是啥?焊接时有烟雾?

网友:
氩气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焊接时有烟雾

楼主:
焊接时有烟雾,黑烟。
氩气更换过,换过好多没有效果。高纯度的我也测试了还是不行。
关键是刚开始焊接的时候没有问题,连续焊接就不行了。
期望各位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时有烟雾,黑烟。
氩气更换过,换过好多没有效果。高纯度的我也测试了还是不行。
关键是刚开始焊接 ...

检查,更换过其他部件没,例如钨针,瓷头,铜夹

楼主:
检测更换了,没有效果

网友(2024-02-01):
焊丝没选对,用的啥

网友:
我也怀疑是焊丝没选对

网友:
焊丝用砂纸擦一擦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