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关节传递结构

楼主(2023-02-13):
请教各位大神,协作类机械臂,关节传动结构除了行星减速器,谐波减速器,RV减速器还有传送带,绳传动,还有什么可靠的传动方式吗?

网友A:
准双曲面齿轮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双曲面齿轮传动

大佬,有没有同轴传动的

网友B:
还有摩擦力传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摩擦力传动呢

摩擦传动不适合再机械臂里面用吧,好像没见过

网友C:
辅助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辅助连杆

这不是四轴会用到的结构,六轴的应该不好加连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四轴会用到的结构,六轴的应该不好加连杆吧

去看看70KG以上机械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