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采用焊接方式,前面这个结构会晃动有什么办法可以固定住

楼主(2023-02-13):
(图片)

网友A:
大的三角筋来 两块

网友B:
主要看空间有没有限制,不然方法多的是

网友:
加筋啊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没标尺寸,难判断
晃动都是结构不稳造成的
一般是通过加加强筋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三角筋来 两块

因为有位置限制所以加不了大的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空间有没有限制,不然方法多的是

对,就是因为空间有限制所以只能在前面晃动的位置增加加强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