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螺纹跟重量的问题

楼主(2023-02-13):
SW有个装饰螺纹线,工程图能标准显示工程图,但是重量不对,加工螺纹和不加工螺纹重量差别挺大
扫描切除的螺纹先,工程图显示不正确,但是重量对,大神们有没其他方法既可以重量跟实际切除一样,又能工程图显示标准标示方法

网友A:
工程图重量可以更改吧

网友B:
我提供一个思路,我没有实践过,理论上螺牙的实际体积就是中径的圆柱,其实大部分零件可以忽略这部分体积,你可以用中径画图测算质量,理论上,中径到大径的体积可以补偿到中径到小径的体积上,我的猜想,你可以帮忙验证,还有一件事;其实实物密度也有差异呀,你如何保证你拿到这块材料密度正好与样品密度分毫不差呢

网友:
图纸重量差那么一点点有那么重要吗?

网友:
建一个自定义属性,把重量填进去。螺钉手册里面都有重量

网友:
做配置呀。图形用装饰螺纹线配置,重量用实体切除配置。

网友C:
什么样的公司会要求统计标准件的重量而不是数量。
你报价时因为这点重量差异而影响报价吗

楼主:
因为是贵金属,一个产品螺纹加工和不加工,重量差不少,都是钱呀,做配置太麻烦,也是问了很多人,没办法,只能旋转扫描,工程图显示螺纹牙了,谁有更好办法,可以随时赐教

网友:
负载对重量很敏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公司会要求统计标准件的重量而不是数量。
你报价时因为这点重量差异而影响报价吗

应该不是零件的重量,是装配到机器后机器的重量。这个重量就包含标准件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提供一个思路,我没有实践过,理论上螺牙的实际体积就是中径的圆柱,其实大部分零件可以忽略这部分体积, ...

想过,但是模型跟工程图出来的样式会出来台阶,容易给加工工人造成困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重量可以更改吧

自己更改太麻烦,最好是跟随模型自动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零件的重量,是装配到机器后机器的重量。这个重量就包含标准件的重量。

整机重量只能大概评估,想知道多少还得实测

网友:
重量有必要那么精确,有何用处?

网友:
可以选择“螺纹线”特征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