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比的减速机需要什么样的马达才能带动?

楼主(2023-02-13):
现在的减速机我看到有1800比的.要驱动它需要什么样的马达?是马达就行?还是需要扭矩达到或者转速呢?

网友A:
马达功率0.5W-500KW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功率0.5W-500KW都可以的。

意思是没要求。能配上就行

网友:
也要你需要多少输出功率才能选电机功率,1800比只是转速比

网友:
减速比除了速比还有许多参数影响选型。比如许用扭矩、输出扭矩等

网友:
算一下要输出的扭矩,输出的转速。然后再去定电机的功率和转速和扭矩。还有个效率要算上。

网友:
大速比一定要看效率,之前用蜗轮蜗杆替代RV,没有注意到效率,出了大洋相;原来在RV能使用的电机,换成蜗轮蜗杆就使用不了

网友:
你要知道减速器 输出多少转速,多少扭矩,你才能选择电机功率大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