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4孔法兰是哪国标准?

楼主(2023-02-13):
请教:这种四个孔的法兰是哪国标准?在国内用的多不多?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从整体结构上看就不能被定为法兰吧

网友:
可以自己设计啊,配装的话看图肯定不容易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法兰,密封不严
你测量一下内孔直径和螺栓孔的分布圆直径,有可能低压的DN200的法兰盘切除一部分,减少了螺栓孔,也可能啥也不是

网友(点评):
这种好多家公司都是这样的,有点奇怪依据是什么,

网友(点评):
以前用过,这是刀闸阀,10公斤一下的压力用这个没问题。螺栓孔都是配国标法兰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两片法兰中间夹的阀门。螺栓孔位与相同口径的法兰孔位能对的上,对夹式阀门,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网友:
夹套法兰,一般用在压力比较低的水管上的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是对夹式阀门上的一种结构,一种是1楼的连接结构,好像叫凸耳式对夹法兰。一种是下图这种,这种有的叫梅花形对夹法兰。开始看到1楼的形式有点不太接受,听一个人说是国外的标准,所以想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具体保留哪些孔位是设计的选择,标准就是遵守各个国家的法兰标准

网友:
这个是阀门,有标准的

网友(点评):
是阀门,请问知道这两个图片上 的法兰或者说这种孔及其布局设的标准号是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