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选型求助

楼主(2023-02-13):
目前的气缸型号为SCM-40B-50,是用在涂布机压辊上,推动压辊压住材料的,现在需求是想压力增大5倍左右,请教各位大大,有什么好的方式吗?我目前想法是选用缸径大的双轴气缸,这种方式需要注意啥吗

网友A:
第一:采用增压阀增压(不推荐)气压得增大5倍才行
第二:缸径变大,半径的两次方指数增长

网友B:
可考虑使用气液增压缸

网友(点评):
这个 可以有

网友:
1.使用倍力气缸,
2.加大气缸直径
3.气液增压缸

具体看自己的情况

网友:
增加缸径的同时使用三倍力气缸,SMC有,你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根据你的情况给出来合适的型号。

网友:
按你的需求
翻下SMC手册
注意输入气压要有稳压罐

网友:
现用40的气缸,按说,用100的气缸完全可以增力5倍以上

网友C:
气缸能受得了5倍压?气管同意了没?另外气缸机械部分同意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考虑使用气液增压缸

确实可以,按这个思路去找了,最后确定了倍力气缸,缸径63,气压5公斤下理论推力510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采用增压阀增压(不推荐)气压得增大5倍才行
第二:缸径变大,半径的两次方指数增长

一开始确实想着增大气压,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气缸工作气压都在1MPa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能受得了5倍压?气管同意了没?另外气缸机械部分同意了没?

所以不增大气压,只更改气缸类型就能达到要求的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不增大气压,只更改气缸类型就能达到要求的推力

要么通过增大气缸,要么通过杠杆增力机构,要么用电缸。气液增压缸只是一段出力,关键这个力不好掌控

网友:
用个缸径是100的气缸就可以了,减压阀再随便拧一下。

网友:
涂布机压辊好像一般是通过杠杆机构增力

网友:
串联气缸可以。安装尺寸不变,但是长度会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