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深孔扩孔问题

楼主(2023-02-14):
待加工工件:42铬钼调质,扩孔范围:由直径39扩孔至直径40,扩孔深度150,目前使用刀具是直径40的四刃镶硬质合金扩孔钻,该钻在扩孔时切削轻快,精度和孔内表面质量好,但很容易出现崩刃现象,基本加工一个孔就崩刃了。之前试过可换刀片三刃圆鼻铣刀,两刃镗刀均出现扩孔开始就啃刀、振动严重现象无法进行,个人感觉是刀片角度问题导致,求助各位大神推荐一款合适的刀具,感谢

网友A:
会不会是进给或转速的问题呢

网友B:
可能是排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排屑问题

这个三刃刀具估计只能平铣,在钻床上使用扩孔振动也厉害,四刃的焊接合金刀排屑也正常啊,就是很容易崩刃,因为扩孔余量很小,只有刀具外延那一点接触,也就是集中力大了,我想着是不是可以做一款可换涂层刀片的那种,还是照着四刃焊接合金刀的角度做,因为涂层硬质合金刀片绝对不会像这款镶合金的这么脆

网友C:
1,是通孔还是盲孔?
2,切削速度和进给是多少?
3,冷却是否充足?
4,焊接硬质合金刀片的后角是否合理?
5,焊接硬质合金刀片材质的硬度是否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进给或转速的问题呢

转速进给都试过几种了,依然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是通孔还是盲孔?
2,切削速度和进给是多少?
3,冷却是否充足?

1,通孔,2,由于条件限制无冷却液,

3,转速150、200、350都试过,进给0.5mm/r、0.3mm/r、1mm/r也都试过
4,怀疑这个硬质合金是不是太硬脆了,不小心一碰就是一个豁

网友D:
0.3mm/r?普车开粗都没走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0.3mm/r?普车开粗都没走这么快

0.5mm余量,四刃扩孔钻

网友E:
你需要一把镗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一把镗刀

镗刀也试过,啃刀,振动特别厉害

网友E:
什么机床加工的,是不是机床的刚性不足,主轴有震动。进给还是太快了,改成0.05mm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不用镗刀呢?

网友C:
这个孔加工起来太容易了。估计你机床太差了。
既然刀片容易崩刃,那么你只能从两个方面想办法:
1,降低每齿进给,减小切削力。你可以试试转速300,进给0.15每转;
2,更换硬度稍低韧性更好的硬质合金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孔加工起来太容易了。估计你机床太差了。
既然刀片容易崩刃,那么你只能从两个方面想办法:
1,降低 ...

恩,因为效率要求问题不能降低进给量,准备更换刀片

网友(点评):
刀具应该没问题,应该是切削用量选择不合理,0.3、0.5进给量过大(0.05-0.15r/min为宜),切进切出时易打刀。不能追求效率而忽视切削用量的合理性。为了保证加工效率,建议采用机夹扩刀,偏角75°,以便提高切削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机床加工的,是不是机床的刚性不足,主轴有震动。进给还是太快了,改成0.05mm试试。

普通立式钻床

网友:
八成是排屑的问题,之前扩、铰都是排屑导致崩刃,可以试试下10mm抬一次排屑,

网友:
我擦,0.3mm?你不断刀才怪

网友:
42CrMo调质HRC28-32,切削线速度120左右,自己换算一下转速,进刀0.1mm/r,通孔排削问题不大,一定要用冷却液

网友:
工件调质处理后硬度多少,机床功率刚性够不够,用的刀杆刚性怎么样,不行的话就上一把抗震镗刀,单刃,单边余量0.5又不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