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前辈请教此产品的工艺

楼主(2023-02-14):
这个产品是普通材质20#,各位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加工出来,因为不能焊接,这种就是只有买厚壁无缝管自己加工。

抛开卧车的型号不谈,对于这类薄壁件,不知道各位前辈有什么想法,能够满足图纸。这类件,两头都好说,做工装支撑。关键是内部的话,就难了,一接刀就会弹。

楼主:
内孔φ776±0.2

网友:
我是后辈,这图都看不明白,下一位

网友(点评):
不开玩笑啊,大哥

网友:
被你搞不会了

网友(点评):
怎么了啊?

网友:
立车上考虑一下。垂直行程得2米以上的。

网友(点评):
这个立车就有点不好找了,关键立车做,没得工装,也搞不出来

网友:
你这这么大尺寸的误差还那么小,难搞

网友(点评):
确实,大尺寸,公差还小

网友:
超大型旋压机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我去研究下,还没接触过使用旋压机,都是考虑的加工出来

网友:
我想问下大哥这玩意这么大,同心度0.2是装什么上面,不是一锤子的事么。壁厚15,随便扔地上也都变形了吧

网友(点评):
就是,放地上都得变形的。

网友:
多少量?

网友(点评):
内外量都30以上,关键是,做出来的话,就不好整了

网友(点评):
哦,我想问产品数量规模

网友(点评):
这种每个月大概30件

网友A:
大型立车,吃刀量小一点?

网友(点评):
就是考虑上立车和工装配套

网友:
加工内孔可以在外面添加辅助的夹具支撑,使零件的刚性加强,减少切削受力的震动和变形。可以使用电焊,胶水粘接,打石膏等办法。

网友:
工装做成这样还会震吗

网友:
|哎哎压发表于 02-14 16:05工装做成这样还会震吗

数量:1

网友:
用抗震车刀杆,锋利点刀片,吃刀量小点,问题不大。

网友:
这点量夹具要做做好。你一接刀就弹开是指啥,说说你现在工艺?

网友:
关键是找自然时效好的料来做,内壁余量留好,问题不大,批量的话可以投个工装。通管这种很怕椭圆。

网友:
薄壁不好搞!

网友(2023-06-01):
这内孔公差有点小,

网友:
1.加工厚壁嵌套工装,配车工件外圆与工装,间隙给0.05即可。方便上活,当然也可以做间断的,不必一定是完整的嵌套工装。  或者中心架,也完全没问题,这个活没那么复杂,复杂的就是内孔。内孔的加工找深孔镗。或者你们家有落地130以上落地镗,带尾座的,上通轴镗刀镗内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型立车,吃刀量小一点?

1米8长上立车。不合适,这个活就是卧车的活,我的建议就是需要上2-3个中心架。理论上,壁厚15成品,不会蹦刀。可以让车工加工的时候有问题联系我,我可以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