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校核有限元分析的结果的正确性

楼主(2023-02-14):
事情是这样的,我司有的产品带小型压力容器,出口到北美,因此有特殊客户要求有ASME钢印,于是很早以前就拿到U钢印了。
今年又到联审换证,需要做示范容器。

问题就来了,做计算书校核支撑支座,按以前的惯例就是用软件加载进行有限元分析,满足要求就将结果写在计算书中就行。现在新的标准变化了,要求对软件的结果进行校核,也就是如何证明软件分析的结果是正确的。因是小型容器,采用不了标准支座,所以标准或技术手册中都没有相关的校核方法和公式。同AI反复讨论和研读标准,确实有这样的新要求,否则联检官有可能抓这个点。很是头疼。

平时从来只是用,也只是参考,根本没考虑过结果是否正确。因网络划分或收敛条件等条件的不同,结果会有很大差异,好像也没听说有第三方公司对这个结果进行认证之类的,所以3D软件或是专业分析软件结果的准确性如何评价确实是一个问题。不同的软件,加载相同的条件,结果也有大的出入。

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么?或是直接引用过分析结果的么?

网友:
不同的软件结果大相径庭应该是设置的问题,之前我看有限元分析张晔的视频,他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也做了验证对比。

网友(点评):
我也看了,拿ansys和sw的对比

网友(点评):
他的视频中给了一些方法

网友A:
已经有产品了,那就拿产品按照CAE的条件实际测试一下呗

以前听过一个军工段子:某飞开发J10的时候,拿处J7的模型交给一个团队算流场(?),该团队拿研究了一种算法算出了J7的流场,某飞拿算出来的流场和实测的流场做对比验收。验收通过后该团队讲计算方法交给某飞。

网友:
我们目前用有限元分析只是为了设计的更合理,找到方向,没有完全依靠这个软件,后期的验证试验也非常重要。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一般也只作趋向性分析。稍微复杂点的应用,计算机就跟不上了,虽然配置不低。

网友:
要做实验测试的吧

网友(点评):
标准中没有实验验证的要求,有就简单了。至于实际,肯定是能通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产品了,那就拿产品按照CAE的条件实际测试一下呗

以前听过一个军工段子:某飞开发J10的时候,拿处 ...

现在只能这样了。还好容器是比较规则的,支撑也不复杂,自己推导了公式,算出的结果同软件默认的设置结果很接近,5%以内。但是将条件变化以后,结果出入较大,应是条件参数给得不合适,毕竟从经验上就可以判断结果不可靠。
联检官一般都比较较真,多属学院派,到时候免不了要讨论一翻。

网友:
用手算和别的软件说实话也证明不了这个,还是得实验证明。

网友B: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2-14 11:31不同的软件结果大相径庭应该是设置的问题,之前我看有限元分析张晔的视频,他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也做了验证对比。
买了他的书,过几天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他的书,过几天到

有点小贵

楼主:
有一个百度发贴也问了这个事,他是船级社审核,被要求证明。

网友(2023-03-24):
“不同的软件,加载相同的条件,结果也有大的出入。”
--------自己水平太低怪工具,软件只是工具,对于我们遇到的案例来说,一般不会有差别,有差别就是你做错了,建模建错了,正确的解只有一个!当然,很多东西的建模看似简单,但是有些基础的。

就好像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计算器算账,结果不一样,就是有人算错了。别怪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