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阳极氧化求教

楼主(2023-02-14):
铝壳阳极氧化后,在流转中还是岀现划伤。有同事提出了硬质氧化。请教各位可行否?

网友A:
不可行,划伤是氧化前,氧化中,还是氧化前,如果是氧化中,哪无解,氧化后也不行,硬质膜只有0.002-0.004厚,

网友(点评):
硬质氧化层比正常氧化层厚,在0.05左右

网友(点评):
0.05不错,哪家能做到这个值 ,我这边几家,只保证0.004,现在价格是25/KG

网友:
硬质氧化确实可以避免一般性的划伤,实际过程中很少有氧化厂能达到标准,另外,硬质氧化会改变氧化的颜色,这一点还是很明显,看是否可以接受。

网友:
硬质氧化肯定好一些,但是成本很高啊,如果是供应商做好给你们的过程有划痕,那找供应商麻烦啊,让他们包好再拿过来啊,如果是设备使用中容易有划痕才会考虑用硬质氧化。

网友:
上班路上,你骑着电瓶车在机动车道上和汽车怼,没怼过

这个时候是骑车小心点不要上机动车道,还是给电瓶车焊个坦克外壳继续怼呢?

没钱只能小心点开了,有钱就买坦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划伤是氧化前,氧化中,还是氧化前,如果是氧化中,哪无解,氧化后也不行,硬质膜只有0.002-0.004 ...

0.002-0.004不止吧。看过剥落的硬质氧化层,肯定比这个厚。一般能到2.5丝到15丝。

网友:
建议直接上微弧氧化

网友:
颜色,颜色,颜色,重要的事说三遍。硬质阳极氧化颜色要注意,按本色来说,不同铝合金做出来颜色差异明显,颜色对铜的含量很敏感

硬质阳极氧化与普通阳极氧化的区别
一、铝合金硬质氧化的优势:
1、铝合金硬质氧化后表面硬度最高可达HV500左右。
2、氧化膜厚度25-250um。
3、附着力强,根据硬质氧化所生成的氧化特点:所生成的氧化膜有50%渗透在铝合金内部,50%附着在铝合金表面(双向生长)。
4、绝缘性好:击穿电压可达2000V(完善的封孔)。
5、耐磨性能好:对于含铜量未超过2%的铝合金其最大的磨耗指数为3.5mg/1000转。其他所有的合金磨耗指数不应超过1.5mg/1000转。
6、无毒:氧化膜和用来生产阳极氧化膜的电化学工艺应对人体无害。
因此很多行业为了减轻产品的重量、机械加工的方便、环保低毒等要求,目前有的部分产品中的部份零部件由铝合金硬质氧化来代替不锈钢、电镀硬铬等工艺。
二、硬质阳极氧化和普通阳极氧化的区别:
硬质氧化的氧化膜有50%渗透在铝合金内部,50%附着在铝合金表面,因此硬质氧化后产品外部尺寸变大,内孔变小。
(一)操作条件方面的差异:
1、温度不同:普通氧化18-22℃左右,有添加剂的可以到30℃,温度过高易出现粉末或裂纹;硬质氧化一般在5℃以下,相对来说温度越低硬质越高。
2、浓度差异:普通氧化一般20%左右;硬质氧化一般在15%或更低。
3、电流/电压差异:普通氧化电流密度一般:1-1.5A/dm2;而硬质氧化:1.5-5A/dm2;普通氧化电压≤18V,硬质氧化有时高达120V。
(二)膜层性能方面的差异:
1、膜层厚度:普通氧化膜层厚度相对较薄;硬质氧化一般膜层厚度>15μm,过低达不到硬度≥300HV的要求。
2、表面状态:普通氧化表面较光滑,而硬质氧化表面较粗糙(微观,和基体表面粗糙度有关)。
3、孔隙率不同:普通氧化孔隙率高;而硬质氧化孔隙率低。
4、普通氧化基本是透明膜;硬质氧化由于膜厚,为不透明膜。
5、适用场合不同:普通氧化适用于装饰为主;而硬质氧化以功能为主,一般用于耐磨、耐电的场合。
这些是我们平常用的较多的性能方面的比较,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的差异。

网友:
看你需要呀,硬质氧化成本高,氧化钱还是氧化后磕碰,小件还是大件。我们小件流转的时候都是海绵,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2023-03-23):
硬质氧化成本高,氧化前还是氧化后磕碰,小件还是大件。还是要注意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