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solidworks装配体镜像后,部分零部件不镜像?

楼主(2023-02-14):
2020solidworks装配体镜像后,即使选中生成相反零件,还有部分零件生成的不是相反零件,而且还会有配合丢失?哪位兄弟大神帮忙给个解决办法,万分感谢

网友A:
检查下失去配合的那部分原零件是不是和其他不在镜像中的零件有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失去配合的那部分原零件是不是和其他不在镜像中的零件有配合的

有配合的。镜像后不在镜像应该在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失去配合的那部分原零件是不是和其他不在镜像中的零件有配合的

在原装配体中是有配合的约束的。镜像后,零件不在镜像应该在的位置,大部分零件位置是正确的,只有部分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原装配体中有配合约束的,镜像后大部分零部件位置方向都是正确的,只有小部分会出现位置不正确,方向不正确这种问题

网友:
镜像的选项栏里找小三角形,有惊喜

网友:
要生成相反零件的建议单独镜像,一次多个镜像的话要点击小箭头然后分别设置每个零件的方向了。

楼主:
好的,谢谢兄弟们的解答

网友B:
截图看看是不是sp0

楼主:
是2020的SP0,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2023-05-03):
引用 网友B:
截图看看是不是sp0

类目

网友:
|zl12y发表于 02-15 14:59是2020的SP0,有办法解决吗?
升级到S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