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背隙滚轮齿条、直线电机模组和滚珠丝杆模组的区别和使用场合都是什么?

楼主(2023-02-14):
请教零背隙滚轮齿条、直线电机模组和滚珠丝杆模组的区别和使用场合都是什么?以下是否是对的
运动方式精度
直线电机模组+/-0.01mm
丝杆模组+/-0.05mm
零背隙齿条模组+/-0.1mm

网友:
应用场合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需求来评估选择,我没做过那么精密的,认为所谓的零背希都是吹嘘。滑轨等级、丝杆等级看看就明白了。再把载荷加上去,还有零背系这一说吗?

网友:
高精度的场合

网友:
精度、速度和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