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形圈轴向密封 沟槽开在端盖底部,O形圈有可能挤坏是吗?大家有没有见过类似设计的?

楼主(2023-02-15):
如图,径向是有一个密封的。另外这种静密封,轴向密封效果比径向密封要好还是效果相同?机械手册上也没详细讲。

网友A:
轴向封密是可以的

轴,径两者没有什么区别在密封上,轴向可以有更大的压缩量,径向相对有限,在密封上也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
我认为此结构径向密封好点,但是机械手册如下:

网友:
关于密封圈密封,这类严格意义属于GB/T 3452.3-2005国标里4.2中的轴向外部沟槽密封,国标对沟槽尺寸有限制(我司设计并没有严格意义执行,它仅为参考尺寸),但一般情况下。沟槽内圈会避开大孔,防止密封圈碰伤即沟槽对应配合面为平面无尖角

网友B:
端面密封,这么高的压力,肯定不能在根部,向外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向封密是可以的

轴,径两者没有什么区别在密封上,轴向可以有更大的压缩量,径向相对有限,在密封上也 ...

也是,液压油缸也有压力很高的,用径向密封。按理来说静密封,这两种都能达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面密封,这么高的压力,肯定不能在根部,向外移。

是的啊。这样压力从外压进来,把密封圈压向这个15度倒角里不是就容易破吗。但是这产品都有做出来应用了的,不知道这啥情况啊。

网友(点评):
如果应用了,你就这样做。如果设计,建议不要。

网友:
高压的没做过,我们真空设备的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槽向外一点点,避开倒角。

网友:
我觉得端盖密封好点,就是做个法兰垫片,装在端盖和零件体中间。

网友:
为什么我上传不了图片,机械手册有

网友:
这个是放在炸弹附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