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问题求助!

楼主(2023-02-15):
请教各位师傅,钣金两次折弯如何处理才能使图片中的两个面平行呢!感谢回复!

网友:
草图约束好-基体法兰-切除不需要部分。或者实体-抽壳-转钣金。

网友:
这种不需要,即使你按照SW做出来,可是加工呢,加工误差呢,设计是否合理是你应该考虑的

网友:
这是立体几何,斜面画线,夹角,以及一切乱7乱8的东西。好吧,我只能说我立体几何就是一渣。

网友A:
如果非得平行,第二次折弯的草图,画法上肯定有讲究了,并且折弯的角度也要计算才行。试着在你的基础上搞了一个,可以说是平行了。

网友:
画图画平行简单,实际加工是大致平行,装配时能搞平行的。

网友(点评):
立体几何学渣,觉得像楼主那样歇着任意角度折弯,两折想搞平行,真的有难度。

网友:
看你的平行度要求有多高。

网友:
我记得最后一次折弯的时候有个选项:和某个面平行?

网友(点评):
绘制的折弯里没有这个选项。法兰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非得平行,第二次折弯的草图,画法上肯定有讲究了,并且折弯的角度也要计算才行。试着在你的基础上搞了 ...

 感谢感谢!明白了!投影曲线不用计算!哈哈!高手都这么低调!